[戴尔]
dell u2412mb显示器开机几秒自动断电

楼主(2024-02-06):
显示器很久没开,最近开机显示logo几秒后断电,要等五六分钟后才能再次开机,也是几秒就断电,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资料要备用

网友(2024-03-11):
陈咬金的三板斧,拆开看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爆浆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