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新人首贴求指导-hp6930p-bios密码重置

楼主(2024-02-06):
纯小白啥也不懂啊,请老师指点迷津。小弟收来一台惠普6930p笔记本,成色不错想着从新做一下系统留着用,但是有BIOS密码进不去做系统界面,怎么才能重置?

有一点动手能力,费劲巴拉的把机子拆卡了,取了BIOS电池,短路了底座装回去还是有密码。我只会这么多,这个要怎么清楚........

网友:
我需要怎么操作才能把这个密码整没了

网友A:
商用笔记本,bios密码在bios芯片内,或密码芯片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商用笔记本,bios密码在bios芯片内,或密码芯片内

需要换芯片吗?跳线可以吗?

网友C:
好像可以在BIOS里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可以在BIOS里重置。

大哥方便细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换芯片吗?跳线可以吗?

先刷bios试试呗

网友B:
老哥怎么刷方便讲讲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怎么刷方便讲讲吗

编程器+免拆夹先试试呗,刷不了就焊下来刷呗,都老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免拆夹先试试呗,刷不了就焊下来刷呗,都老简单了

谢谢老哥指点,我放弃了,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