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20m d3v 主板无显示,有无思路

楼主(2024-02-06):
3 5vsb正常,能触发开机,不掉电。PCIE  A11正常3.3V    A12 13时钟100M正常。内存供电1.2正常,VPP2.5正常,CPUVCORE 1V左右正常。
就是没显示。。。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再更换cpu插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再更换cpu插糟。

077:  擦除成功,用时:17.62秒。
078:  开始写入...
079:  写入成功,用时:56.58秒。
080:  自动校验...
081: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106AE。
082:  校验失败,用时:0.109秒。
083: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84:  写入错误,操作终止。

100:  当前所选:GD25LQ128@WSON8 8X6,容量:128M位,16M字节。
101:  RT809F V5 , VCC = 1.8V

这样会不会是BIOS损坏了,读取和写入最后一步都报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77:  擦除成功,用时:17.62秒。
078:  开始写入...
079:  写入成功,用时:56.58秒。
080:  自动校验...
081: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106AE。
082:  校验失败,用时:0.109秒。
083: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84:  写入错误,操作终止。

100:  当前所选:GD25LQ128@WSON8 8X6,容量:128M位,16M字节。
101:  RT809F V5 , VCC = 1.8V

这样会不会是BIOS损坏了,读取和写入最后一步都报错。

应该是,换个新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换个新的bios芯片。

只能过完年了,手头没有16M的芯片。

网友:
换个芯片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