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LASH ID老是红色

楼主(2024-02-07):
试了好几个YS9082HC 都是红色还是固件没找对吗

网友:
flash频率调底一点试试
还有把RDT扫描关了

网友A:
已经可以了。我昨天弄了一天没弄成。师傅两够话指导就弄成了。谢谢。另外师傅发的固件库能帮好多人。品格无私又高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可以了。我昨天弄了一天没弄成。师傅两够话指导就弄成了。谢谢。另外师傅发的固件库能帮好多人。品格无 ...

网友:
IDmismatching,不匹配啊,。重新选芯片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