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损坏会这样提示吗

楼主(2024-02-07):
077:  擦除成功,用时:17.62秒。
078:  开始写入...
079:  写入成功,用时:56.58秒。
080:  自动校验...
081: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106AE。
082:  校验失败,用时:0.109秒。
083: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状态寄存器2数值:0x2 。
084:  写入错误,操作终止。

100:  当前所选:GD25LQ128@WSON8 8X6,容量:128M位,16M字节。
101:  RT809F V5 , VCC = 1.8V

读和写最后一步都报错,这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芯片损坏了。

网友A:
坏了,是会这样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是会这样提示

看来要换一个试一下了。

网友:
你描述的现象,就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不是芯片没吹下来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不是芯片没吹下来刷

吹下来了,用座子刷的,不是焊接板。

网友:
看来是芯片坏了

网友:
别说报错了。就是写入成功,校验成功,芯片都可能是坏的,我就遇到过

网友:
会的  有可能 芯片坏了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C:
吹下来了,用座子刷的,不是焊接板。

也会有这种情况 不过大部分还是没夹好

网友D:
也有可能809F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809F有问题了

那不可能。

网友:
不一定啊,接触不好 经常会这样 用手压着 再试试

网友:
有时是接触不好也不行,刮下脚再试下,如果不行就换芯片吧

网友:
先清空试试,这些试了还不行那就必定是坏了,我没清空有时候是检验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