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超极本不开机

楼主(2024-02-07):
按开机键只是开关键和上档键闪了一下就灭了!应该怎样检查?看到CPU镜面上有个痕迹!是不是过热烧坏了??

网友A:
测CPU供电二极体值可大体判断CPU有没有烧,如果有明显裂的痕迹,基本可宣布U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CPU供电二极体值可大体判断CPU有没有烧,如果有明显裂的痕迹,基本可宣布U报废

测1.05伏供电端短路!应该是CPU挂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