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580笔记本重装后触摸板不好用

楼主(2024-02-07):
戴尔笔记本5580原先64位英文版win7,重装中文版64位win7,触摸板不好用,驱动装不上

网友:
安装win10中文版64的试试,看看能不能安装驱动?

网友:
进pe 看看好用不,如果好用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触摸板都是免驱,PE下试试好用就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