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MB的BIOS文件,不能写到16MB的芯片里用?

楼主(2024-02-07):
为什么8MB的BIOS文件,不能写到16MB的芯片里用?
不是很理解底层的原因。

要是大文件不能放到小容量的空间能理解,但是小文件放到大容量的空间应该可以啊。

网友A:
我也不理解,但是并不纠结这些,料板上拆个同样的芯片写进去用即可。

网友B:
更换bios芯片,要找型号一模一样的呀,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你找到的芯片是坏的。你找别的芯片代换,那失败的风险就大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理解,但是并不纠结这些,料板上拆个同样的芯片写进去用即可。

如果没有同型号的,同容量大小的不同品牌的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bios芯片,要找型号一模一样的呀,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你找到的芯片是坏的。你找别的芯片代换,那 ...

一莫一样不好找啊,同样容量大小的,不同品牌的行不行。

网友D:
同样容量大小的,不同品牌的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同型号的,同容量大小的不同品牌的行不行。

应该要参数一样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要参数一样才可以

BIOS:不就是一个容量和电压的参数吗?其它也没有什么参数了。

当然了,前提条件芯片大小尺寸PIN脚肯定要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样容量大小的,不同品牌的也行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电压要相对,因为有3.3V的BIOS,还有低压版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电压要相对,因为有3.3V的BIOS,还有低压版1.8V的

就这2个条件满足了,就能正常刷BIOS了

网友F:
可以这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样试一下

还没试过

网友G:
恕我才疏学浅,我一直用大容量BIOS替换小的,以前的电视机和路由器都是用大的替换小的,不知道原来在珠宝上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恕我才疏学浅,我一直用大容量BIOS替换小的,以前的电视机和路由器都是用大的替换小的,不知道原来在珠宝上 ...

你的意思是说电视和路由器,可以用大容量替换小容量的?
电脑主板上有没有试过?

网友H:
编程器的话是可以的,但是809有一个校验和。还有如果是系统下刷,对bios文件名,文件原始尺寸,以及品牌ID/sn都会有检验,flash刷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编程器的话是可以的,但是809有一个校验和。还有如果是系统下刷,对bios文件名,文件原始尺寸,以及品牌ID/ ...

如果你这样说:即使相同容量,但不同品牌的BIOS芯片,在主板上也不能用了?

除非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