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v320-14ikb无显

楼主(2024-02-07):
   一台联想笔记本v320-14ikb,板号la-g201p被摔坏,能触发无显示,偶尔显示过两回,再难遇到显示,测得vcc-core有0.97伏,但vcc-gt没有,这个是核显供电吧?vcc-gt与vcc-core的供电芯片都受rt3602控制,这个是温度芯片吧?22脚输出pwm_gt控制vccgt供电芯片,测量为2.5伏高电平,16脚输出pwm_core控制vcccore供电芯片,为0.28低电平,我把16脚飞线到vccgt供电芯片控制脚,vcc_gt出来了,1伏的样子,但仍没显示,看来不能强拉低,问题出在温度芯片rt3602,请教兄弟们这个温度芯片正常工作有些什么条件?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坏?

网友:
刚才才搞明白rt6302就是电源管理芯片,被百度误导上面说是温度芯片,我还以为是处理温度传感信号的:kaixin:

网友:
有独显没。如果有独显的话,核显供电就一瞬间的事。没显示查一下屏供电电路,首先你要确定外接键盘大小写能切换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EDID看看,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