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85或其它芯片组时序的疑惑。。。

楼主(2024-02-07):
比如:以上时序,第7步:slp_sus#,如果没产生,此时如果按开机键触发,IO会有跳变信号送到桥,触发吗?

或者: RSMRST#这个信号产生后,是不是这个信号之前的信号都正常了。如果有问题,只往信号后面排查即可?

也就是说:查到哪个信号有,就证明此信号之前的信号就是正常的,有故障就往后查,不用往前查。

网友A:
理论上通过,但是一些工厂的时序不严谨,就需要一步一步来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通过,但是一些工厂的时序不严谨,就需要一步一步来测量了。

那就是说:如果中间的时序正常,如果有故障,正常信号时序前后信号都可能有问题了吗?

像技嘉,或华硕这种大厂主板也是这样不严谨吗

网友B:
按你最后那段话理解就行了。

网友A:
华硕还好点,技嘉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你最后那段话理解就行了。

也就是说:查到哪个信号有,就证明此信号之前的信号就是正常的,有故障就往后查,不用往前查。

是这句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还好点,技嘉就不好说了。

如果这样就很麻烦了,比如:现在能触发,但没显示,那还需考虑没触发前的信号正常与否吗?

有没有什么快捷的办法判断。

网友:
认真思考的人

网友:
请大哥多多指点,学习的路上,需要大哥指点方向。

网友:
想靠维修维生,这就是苦行僧的道路,不断的总结经验,慢慢成长为高手。

网友:
话说我最近遇到的华硕笔记本,不触发,待机正常,刷了一个bios后桥的待机电压就没有了,看了一下点位,好像就是io没有发出那个sus

网友D:
老哥这个io不拉低atx 电源是大概率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个io不拉低atx 电源是大概率是什么问题啊

往上查啊,看下桥有没有发出S4S3给IO,看下IO有没有跳变信号到PCH。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往上查啊,看下桥有没有发出S4S3给IO,看下IO有没有跳变信号到PCH。

S3s4都有3.几伏的电压 io pwrbtn/#_r跟psin#均有跳变 是不是io坏了但是5v没被拉低 而且短接也风扇也不转 b10有待机 a11 A13 14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S3s4都有3.几伏的电压 io pwrbtn/#_r跟psin#均有跳变 是不是io坏了但是5v没被拉低 而且短接也风扇也不转  ...

没拉低,就强制拉低试试能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3s4都有3.几伏的电压 io pwrbtn/#_r跟psin#均有跳变 是不是io坏了但是5v没被拉低 而且短接也风扇也不转 b10有待机 a11 A13 14都没有电压

这个不应该是考虑io与绿线之间有断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是考虑io与绿线之间有断线吗?

但是pson 有5v

我测了pson 到atxpson 那里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是考虑io与绿线之间有断线吗?

还有就是pson 5v按开关他没有拉低的一个信号跳变

网友:
时序就是  前面供电信号满足了   后面PG才会有       ,看时序前先要知道信号的含义   不是看了时序就能修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个io不拉低atx 电源是大概率是什么问题啊

老哥 你解决了么我的也是pson 不拉低5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是考虑io与绿线之间有断线吗?

Pson 电压拉低了现在 但是电源现在不工作是因为那里短路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on 电压拉低了现在 但是电源现在不工作是因为那里短路了么

拉低了,还不工作测ATXPSON针脚电压多少。

网友E:
电源芯片供电。SVID,使能,PG信号都正常。一直出不了cpu供电是什么问题。SYSprok出来了。请问各位大神什么原因啊。asp1400bm芯片都换了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芯片供电。SVID,使能,PG信号都正常。一直出不了cpu供电是什么问题。SYSprok出来了。请问各位大神什么 ...

就一个主控芯片吗,有没有驱动小IC啊,你的条件已线满足了,肯定有PWM波形输出的。

网友:
slpsus是浅睡眠信号,只有rsmrst#为高。才具备开机条件。才能出slps3#slps4. slps3#为高才能拉低pson.

网友:
时序不要紧  有的板可不一定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吖。。

    这个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某个信号不正常往上查,正常往下查,例如没发出slp-SUS#,那就测下有没有DPWROK,主待机电压短路否。RSMRST正常,就开机试喽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F:
不好说 有些按开关 EC条件正常就会发出高低高,有些不一定。SLP_SUS#就当VCCSUS3_3的开启信号吧,你看苹果A1466这个信号就很明显了。
RSMRST#正常了并不代表前面的就正常!
比如当有电容漏电导致VCCRTC 只有2.6V处于临界状态,那很多东西就不好说了。可能表现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或者不定时掉电各种你想都想不到的故障。
你看我这个帖子,平台复位正常了并不代表前面就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2518-1-1.html

网友:
所谓的时序,就是主板上电自检的一个过程,但时序并非一定是一步步来,也有并行的(同时满足几个条件后进行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说 有些按开关 EC条件正常就会发出高低高,有些不一定。SLP_SUS#就当VCCSUS3_3的开启信号吧,你看苹果A ...

  还要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查到哪个信号有,就证明此信号之前的信号就是正常的,有故障就往后查,不用往前查。

理论上是这样。一般维修都是从最后一个信号倒查。

网友G:
slp_sus#,如果没产生,此时如果按开机键触发,IO会有跳变信号送到桥,触发吗?

一般是开关按键连到EC芯片,按下开关键后,EC产生信号送往桥。所以理论上来说IO会有跳变信号到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slp_sus#,如果没产生,此时如果按开机键触发,IO会有跳变信号送到桥,触发吗?

一般是开关按键连到EC芯 ...

slp_sus#信号没产生,桥收不到IO的复位信号,按时序,IO也不会发送跳条信号给桥,我认为不触发。即使触发也掉电。必竟深度睡觉信号还没有起来,主待机电压也无法产生。

网友:
不能拉低PS_ON,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IO或是PCH待机条件没有完全就位,二是待机条件都就位了,但是ATX插座中的PS_ON端口与IO相连的脚位之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 你解决了么我的也是pson 不拉低5v

不拉低绿线往前查,先看桥待机正常没有,正常了一般会置高RSMRST,然后就是找开机电路了,开关到IO,IO到桥,桥返回给IO,IO正常的话就会拉低绿线。

网友:
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