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老主板用pcie转接卡刷nvme上固态硬盘方法支持装系统启动系统

楼主(2024-02-08):
老主板用pcie转接卡上nvme固态硬盘方法支持装系统启动系统
h61\b85\b75\z170\b150\z77\z68\x79/p8b85-v\h81\z9pa-d8老主板刷nvme bios上m.2 nvme固态硬盘支持启动系统能装系统方法工具资料视频教程
工具
压缩包里有视频教程
1.下载 刷BIOS神器 http://www.isoyun.com/biossq.zip
2.点击 开始备份BIOS 按钮
3.点击 BIOS文件添加nvme 选择刚才备份出来的文件
4.软件自动生成带nvme功能的BIOS
5.点击 开始刷入 选择刚才添加好nvme的文件
6.软件提示刷入成功
7.用gpt模式装系统到nvme硬盘即可

网友:
有人测试过吗

网友:
我都用好几次了,给好几个人刷nvme了

网友:
Z170和B150主板本身自带NVMe模块,无需再刷入

网友:
我刚好用一块B75试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试一下,好用的话可以提速很多吧。

网友:
用什么软件编写的?

网友A:
在Z87上可以识别pci转接卡上的NVMe,但不能引导启动,何故?

网友:
增强模式一和增强模式二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支持

网友:
老树发新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Z87上可以识别pci转接卡上的NVMe,但不能引导启动,何故?

因为主板BIOS没有nvme功能不能识别自然无法引导,刷完nvme就能引导了,z87我都刷好几台了

网友:
想靠维修维生,这就是苦行僧的道路,不断的总结经验,慢慢成长为高手。

网友:
老主板换新机遇

网友:
这个成功率高吗?

网友:
会不会提示空间不够的情况?

网友:
马克,感谢感谢

网友:
有点复杂啊

网友:
板子还没到,到了马山测试看看

网友:
牛逼耗油好用好

网友:
下载 刷BIOS神器,可以的

网友:
要注册的 注册码?

网友:
卖软件的,别下

网友:
这个可以,先收藏了

网友(2024-03-14):
好人啊。正好用得上

网友:
让老树开新花,支持支持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不一定用的上。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