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要如何知道故障内存位於那个位置?

楼主(2024-02-08):
使用memtest86作内存测试,得到内存故障,但是无法知道确切的位置,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可以从报告中看出来吗?

FAIL

Summary
Report Date

网友(2021-03-10):
Generated by
MemTest86 V10.6 Free (64-bit)
Visit MemTest86.com to Upgrade to Pro
Result
FAIL

System Information
EFI Specifications
2.70
System

Manufacturer
ASUSTeK COMPUTER INC.
Product Name
ZenBook UX433FN_UX433FN
Version
1.0
Serial Number
JCN0CV09P025514

Vendor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Version
UX433FN.311
Release Date
03/10/2021
Baseboard

Manufacturer
ASUSTeK COMPUTER INC.
Product Name
UX433FN
Version
1.0
Serial Number
N0CV1849MB0124888
CPU Type
Intel Core i7-8565U @ 1.80GHz
CPU Clock
1902 MHz [Turbo: 4026.0 MHz]
# Logical Processors
8 (4 enabled for testing)
L1 Cache
4 x 64K (227729 MB/s)
L2 Cache
4 x 256K (99224 MB/s)
L3 Cache
8192K (48227 MB/s)
Memory
16205M (12191 MB/s)
RAM Configuration
LPDDR3 2133MT/s / 1.200V
Number of RAM SPDs detected
Number of RAM slots
Number of RAM modules
ChannelA-DIMM0
8GB LPDDR3 2Rx8 PC3-17000
Vendor Part Info
Micron / MT52L1G32D4PG-093 / 00000000
SMBIOS Profile
2133MT/s 1.2V
ChannelB-DIMM0
8GB LPDDR3 2Rx8 PC3-17000
Vendor Part Info
Micron / MT52L1G32D4PG-093 / 00000000
SMBIOS Profile
2133MT/s 1.2V

Result summary
Test Start Time

网友:
Elapsed Time
0:03:00
Memory Range Tested
0x0 - 46E000000 (18144MB)
CPU Selection Mode
Parallel (All CPUs)
CPU Temperature Min/Max/Ave
68C/77C/71C
# Tests Completed
6/48 (12%)
# Tests Passed
6/6 (100%)
Lowest Error Address
0x4100010 (65MB)
Highest Error Address
0x4750C50 (71MB)
Bits in Error Mask
Bits in Error
Max Contiguous Errors
CPUs that detected memory errors
{ 4 }
Bits in Error
............................................................x...
Test
# Tests Passed
Errors
Test 0 [Address test, walking ones, 1 CPU]
1/1 (100%)
Test 1 [Address test, own address, 1 CPU]
1/1 (100%)
Test 2 [Address test, own address]
1/1 (100%)
Test 3 [Moving inversions, ones & zeroes]
1/1 (100%)
Test 4 [Moving inversions, 8-bit pattern]
1/1 (100%)
Test 5 [Moving inversions, random pattern]
1/1 (100%)
Test 6 [Block move, 64-byte blocks]
0/0 (0%)
Test 7 [Moving inversions, 32-bit pattern]
0/0 (0%)
Test 8 [Random number sequence]
0/0 (0%)
Test 9 [Modulo 20, ones & zeros]
0/0 (0%)
Test 10 [Bit fade test, 2 patterns, 1 CPU]
0/0 (0%)
Test 13 [Hammer test]
0/0 (0%)
Last 10 Errors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50C50, Expected: 00000018, Actual: 00000010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50C30, Expected: FFFFFFE7, Actual: FFFFFFEF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50C10, Expected: 00000000, Actual: 00000008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50BF0, Expected: FFFFFFFF, Actual: FFFFFFF7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50410, Expected: 00000018, Actual: 00000010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503D0, Expected: 00000000, Actual: 00000008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503B0, Expected: FFFFFFFF, Actual: FFFFFFF7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4FBD0, Expected: 00000018, Actual: 00000010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4FBB0, Expected: FFFFFFE7, Actual: FFFFFFEF
2021-03-10 00:23:51 - [Data Error] Test: 6, CPU: 4, Address: 474FB90, Expected: 00000000, Actual: 00000008

Certification
This document certifies that the Tests described above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a suitably qualified technician on the System described above.
Sign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Your company name here
123 Your Address, City, Country
Phone 123-456-7890
E-Mail: info@your-company-name.com

网友(2024-02-08):
这个有点复杂了

网友A:
内存块移动方式来进行压力测试
Test 6 [Block move, 64 moves]

测试6 [整步,64步]
This test stresses memory by using block move (movsl) instructions and is based on Robert Redelmeier's burnBX test. Memory is initialized with shifting patterns that are inverted every 8 bytes. Then 4mb blocks of memory are moved around using the movsl instruction. After the moves are completed the data patterns are checked. Because the data is checked only after the memory moves are completed it is not possible to know where the error occurred. The addresses reported are only for where the bad pattern was found. Since the moves are constrained to a 8mb segment of memory the failing address will always be less than 8mb away from the reported address. Errors from this test are not used to calculate BadRAM patterns.

此测试通过使用块移动(movsl)指令对内存进行压力测试,该测试基于Robert Redelmeier的burnBX测试。使用每8个字节反转一次的移位模式来初始化内存。然后使用movsl指令移动4mb的内存块。移动完成后,将检查数据模式。由于仅在完成内存移动后才检查数据,因此无法知道错误发生在何处。报告的地址仅适用于发现错误模式的位置。由于移动被限制在一个8mb的内存段中,因此失败的地址将始终与所报告的地址相距小于8mb。此测试的错误不用于计算BadRAM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块移动方式来进行压力测试
Test 6

因为区段偏移无法实际判断错误位址,但应该可以断定区段是落于65M-71M之间吧!我想开工后先把U1401换掉,因为这一颗就含括了4G。可以这样推论吗?

网友:
最后我把4颗的内存全部换掉状况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