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做CPU拖锡温度多少度?老师们说说?

楼主(2024-02-08):
最近做CPU和显卡bga,显卡和u芯片拖锡都是用的320℃,主板恒温250用烙铁320带吸锡线拖锡,大佬们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顺便问下,能不能换测试版的CPU?

网友:
只要看你的是什么烙铁?白光KS2000的烙铁,用不了300度就行。

网友:
说实在的没太关注过温度。因为我换了第三方的烙铁芯导致设置温度和实际温度相差很大。只要能顺利拖干净且不秃噜皮就行

网友:
刚好顺手的温度就行,不要太高

网友:
天气冷就高点,天气热就低点,嘻嘻线粗温度就高些,300-350都行

网友:
要么CPU掉电,要么开不了机CPU坏

网友:
拖锡这个队温度有高要求吗?只要吸锡线能顺利的移动就行了,别拖掉漆

网友:
先换低温锡

网友:
太低不好,反而拖掉焊盘

网友(点评):
说的对,温度低了,反而容易掉点!

网友:
500°干就是了

网友:
只要不掉漆就行

网友:
温度和接触时间有关,没必要纠结那2-30度。就好像你拿手瞬间摸几百度都没事。但让你摸100度一两秒你就受不了。

网友A:
拖锡时候,风枪加烙铁一块,白光款头t字420度,风枪白光420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锡时候,风枪加烙铁一块,白光款头t字420度,风枪白光420就行

这么高温度,CPU不会坏吗?看你们做bga时都是不超过255度啊怎么拖锡温度这么高

网友:
拖锡温度也不要太低!太低了时间久了会把焊盘拖掉!

网友:
400度左右!

网友:
芯片底部有电容的 一般主板用有铅的过完不用锡吸线拖锡的。

网友:
420拖了快两年

网友:
什么情况 ,,,每一种主板,,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

网友(2024-05-31):
我也是420拖的,时间是关键,想想虽然烙铁是420,但是接触的时间少了锡还化不了,所以掌握好节凑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