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14 板号NM-A381 卡电流

楼主(2024-02-08):
很老的机器,客户第一次拿过来的时候,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5A左右卡住,拆开测量供电发现1.35V没出,然后换了内存供电IC后,1.35V出来了,也能正常开机了,客户就拿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客户又拿过来说不开机,我拆开一看,内存供电的上管烧糊了,下管的G级短路了,然后我就又换了个供电IC,这次把上下管也全换了,开机上电,1.35V倒是有了,CPU供电也出来了,1.8v左右,但是电流卡在了0.44A,上不去。有没有大神指导下思路,  公共点9V左右,35V正常,1.05V正常,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内存PWM电路电感前段波形和内存PWM电路上管G极波形,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系统会好一些

网友:
内存上管击穿 CPU走了 抬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内存PWM电路电感前段波形和内存PWM电路上管G极波形,看看有没有波形?

上管G级和电感前端都是有波形的

网友:
本来打算放弃了,大概率U坏。结果换了根内存条好了。未曾想过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