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上e3v5

楼主(2024-02-08):
某鱼刚入手的e3 1220v5.  预备魔改。先上机看看。一按开关。瞬间秒停机。按修机经验。这是cpu短路啊。果然一测主板供电 0000,再测cpu背面电容 也是0000。
完了 买到坏的了。而卖主信誓旦旦的说是好的。换了几张b150主板 都是秒停。
哎 先魔改bios再试吧。这教程发现有点问题 就是先把me版本替换成最高版本 再禁止使用。(都禁止了 还切换版本干啥,多此一举)。反正很简单 刷了魔改后的bios上机 嘿 还真点亮了。装了个系统 发现关机不了 关机变重启。先这样吧 再研究。

网友A:
魔改教程好复杂,直接用个软件一键魔改。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A:
魔改教程好复杂,直接用个软件一键魔改。

请问哪个软件,是否免帖纸

网友:
我是魔改完BIOS能亮机 能关机 但是关机后开不了  必须等一会才能开 换了主板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