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坏一张班子

楼主(2024-02-08):
华硕B85-G能启动,测试电压都正常,有复位和时钟,但不跑马,按照网上的经验对PCH用热风枪进行加热,稳定420,手艺不当,桥表面起泡了,已经无法启动了,桥坏了,可惜了

网友:
没BGA,不要搞桥

网友:
请问大家这种桥如何修复

网友A:
这种问题,是不是桥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了,请大神们解答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是不是桥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了,请大神们解答 谢谢

你测量时是用示波器吗?如果是,那大概率是桥的问题,如果不是,就不好说。另外桥坏了只能换桥。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来判断是不是桥坏?比较客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来判断是不是桥坏?比较客观一些。

用示波器测量桥的什么位置呢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slp的信号啊。

网友:
只能换桥了

网友:
还不如换个 板 呢

网友:
饿,bga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