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9 温度过低 怎么解决

楼主(2024-02-08):
收来的note9 充电显示温度过低 室温10度哎。进系统也显示温度过低 电池充不进。网上查了下 有说无线充电线圈坏的 有说电池重新拔插的。 于是拆了后盖 发现果然无线线圈断了 干脆把无线线圈整个拿掉 裸机试 依然温度过低。 难道非得装好的一个无线线圈才行?

网友:
检查电池数据

网友A:
最后是啥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啥问题,解决没有?

就是无线充电线圈断了的关系 上面有个检测温度的电阻

网友:
订购的无线充电线圈到了  看图 这个小芝麻粒大小的电阻就是测温电阻 装上后 嘿嘿 不再提示温度过低了。 可是 现在提示有水汽 咦....电池风吹了n遍了 充电线也换了n条 还是这样。 奔溃ing。 难道这个测温电阻也兼湿度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