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能通电点不亮,

楼主(2024-02-09):
本人小白,维修菜鸟。华硕B85M-G突然黑屏后,再开机能通电点不亮,可以强制关机,内存供电1.5v有,CPU供电1.7v有,时钟有,复位有,南桥1.05v有,biso第一脚3.3v有,现在开机不显示,鼠标键盘灯不亮,,已经重新刷过biso,问题依旧,因没有诊断卡,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大佬指点。

补充内容 (2024-2-18 16:53):
经测量DDR3内存卡槽
核心供电1.5V: 51脚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US)3.34V:118,238脚3.4V(正常)
SPD供电3.35V:236脚脚实测3.39V  (正常)
参考电压0.80V :1脚实测0.75V (正常)
63/64/184/185时钟电压0.25V(不正常,应为1.5V)
经测量PICE卡槽A10脚3.4V,A11脚3.4V,A13脚0.4V,A14脚0.37V,B8脚3.4V

补充内容 (2024-2-18 17:03):
Biso第1脚3.4V(对地阻值274),第2脚3.4V(对地阻值530),第3脚3.4V(对地阻值525),第4脚0V(对地阻值00),第5脚0V(对地阻值530),第6脚0V(对地阻值530),第7脚3.4V(对地阻值523),8脚3.4V,

网友A:
这种板子三板斧干不好一般就不建议修了,二手板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三板斧干不好一般就不建议修了,二手板贼便宜

自己修来用的,:daizhi:顺便练练手。

网友:
要先来个B10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换个ddr3 1333试一试

网友(点评):
手头都是ddr3 1600

网友:
他都触发开机了,和B10   3VSB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查下CPU的复位,以及网卡和声卡复位,是什么电平,看下BIOS,1235678电压分别是多少。
查下内存的时钟和数据。

网友C:
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

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下CPU的复位,以及网卡和声卡复位,是什么电平,看下BIOS,1235678电压分别是多少。
查下内存的时钟和数 ...

刚才查了一下,内存卡槽63.34脚时钟为0.25V,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问题是我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该怎么处理

网友E:
跟我的一模一样不过我板子是华硕B85-A R2.0,开机风扇转动屏幕鼠标都不亮,偶尔又能启动,
翻了下论坛有说干掉PQ735可以试试,可以先帮我试试水,我得等他下次不亮后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刚才查了一下,内存卡槽63.34脚时钟为0.25V,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问题是我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该怎么处理

你换过cpu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换过cpu没有?

换过,用另一颗U 貌似内存时钟在0.46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我的一模一样不过我板子是华硕B85-A R2.0,开机风扇转动屏幕鼠标都不亮,偶尔又能启动,
翻了下论 ...

羡慕你的还能启动

网友G:
桥和cpu 时钟收发控制器?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桥和cpu 时钟收发控制器?猜的

看过点位图,内存时钟是从cpu那里出来的。

网友:
学习学习,等待后续

网友:
查cpupg pchpwork syspwork.

网友H:
二手板子搞块 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手板子搞块 不香吗
香,问题是想拿来练手的,修好自己用

网友(2024-08-04):
找到问题了吗,我有一块华擎B85M-ITX差不多一样情况,内存没有时钟电压。

网友:
内存条左上角的2个7002 MOS管测下电压看看,华硕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