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韵SSR-1000TR 钛金电源

楼主(2024-02-09):
请教一下 有谁知道图片上面这个六脚芯片型号 丝印R4C8A
芯片

网友:
来学习一下,我手上有一个HS8109芯片的电源,绿给4.98V,PSB5V,短接绿线,启动风扇转2秒即停,瞬间测量没有+5V输出 不知怎么修,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跑一下电路大概就能知道,丝印厂家故意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