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下管G极电压为何才2V左右

楼主(2024-02-09):
NMOS不是G极-》S极3V才开始慢慢导通吗?4.5V   DS完全导通。
为何实际CPU上下管G极电压才2v左右,3V都不超。

网友:
难道是因为万用表测PWM脉冲信号测的是平均电压,不是 高电平的电压?
用示波器测,G极峰峰值就有20V左右,S极14V左右

如果这样推算,应该是脉冲占空比导致的,万用表计算的是平均值。所以很低。

不如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你分析的没问题,就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