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817主板没复位

楼主(2024-02-09):
供电及时钟正常,没有复位信号,不跑码,请问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cpuvtt en 猜的

网友:
没有哪个复位信号,你也不说。A11?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修好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vrmpg信号经过2个电阻分压后只有1.5V了,正常应该是3V以上,换了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