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24-02-09):
影驰gf9600gso加强版,IC丝印为BN-ak  11M  QFN封装的芯片,控制NVVDD供电的,怎么也查不到型号,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或都有没有图纸,能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49288-1-1.html看看这个能不能做参考

网友:
直接问淘宝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49288-1-1.html看看这个能不能做参考

这个是图纸还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49288-1-1.html看看这个能不能做参考

这是BIOS,不是图纸

网友:
不知道哪位大佬能给点提示,

网友:
大佬好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download/207886/RICHTEK/RT8805C.html

大佬好人呀

网友:
这种去某宝查前两个字母,应该就有。实在查不到就直接问卖芯片的。

网友C:
这卡还有微修价值?我送一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卡还有微修价值?我送一个给你

练手的,不求好歹。

网友D:
这类芯片一律查前面两个字母就行,后面两个字母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类芯片一律查前面两个字母就行,后面两个字母不用管

是的,论坛大神多,总算是解决了。

网友:
感谢感谢,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