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这个管子有什么能替代的么图

楼主(2024-02-10):
师傅们这个管子有什么能替代的么图2的这个可以么

网友A:
这2个都是30V的mos管,只要沟道对了,就能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2个都是30V的mos管,只要沟道对了,就能替换。

谢谢老师  新年快乐

网友:
不用客气,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习维修。

网友:
是1.7v的稳压管,很容易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新年快乐

你的电脑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有没有修好啊?

没有啦 供电正常了但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有没有修好啊?

我也刚开始学倒腾呢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没事,大家都是慢慢就上手了,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大家都是慢慢就上手了,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慢慢学吧 论坛里师傅些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