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下管放电时消耗电能吗?

楼主(2024-02-10):
比如:给电感充电时,会消耗电能,电表会计数。
那么当上管关闭,下管开启时,电感会通过下管放电,这个电去哪了?是流回电表吗?现在都是数字电表,还能倒着走?不是很明白这个电,是对地消耗掉了,还是回流到供电站了。想知道一下底层逻辑。

网友A:
消耗应该都是消耗的的只是PWM方式供电相对线性LDO供电方式效率更高,功率能做的更大,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耗应该都是消耗的的只是PWM方式供电相对线性LDO供电方式效率更高,功率能做的更大,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 ...

你理解的没错。但不是我问的问题的结论。

网友B:
储存在电感磁心中的磁能,释放。pwm电路就是不断的储能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储存在电感磁心中的磁能,释放。pwm电路就是不断的储能释放。

是的,释放到哪去了?这个释放消耗电能吗,必竟他是多出来的。我的意思是指:释放的电能消耗家里的电量吗?
还是会回流到供电局变压器中性端,不消耗电能。必竟是释放放,不是取电。

就像给特斯拉**车充电充满了,也可以把电释放给充电柱,卖电给供电局。

网友C:
当上管关闭,下管开启时,电感会通过下管放电,这个电是对地消耗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上管关闭,下管开启时,电感会通过下管放电,这个电是对地消耗掉了。

我记得学电子电路时:有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也有容性负载。
阻性负载:理论上就是100%消耗掉电量,消耗1度电电表计数1度。
而感性负载,我记得要打8折。忘记是电表计数打8折,还是损耗了。

网友:
下管是续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