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250w啸叫问题各位大

楼主(2024-02-11):
长城巨龙1250w啸叫问题
各位大佬,请问巨龙在带100多瓦负载开机后有点啸叫,如何解呢?机器电压纹波都正常,就是有点声音。

网友:
我是来观望的

网友:
啸叫的问题,有可能是管理芯片的问题,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管理芯片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