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没有N_CPUPWROK信号

楼主(2024-02-11):
该主板,开始PCH1.5和1.05不正常,换了运算放大器后,电压正常了,但一直不跑码,检测N_DRAM_PWROK、N_PCH_DPWROK、PWOK、O_PWROK1正常,但没有N_CPUPWROK信号,IO需要检测VIN0信号,需要电压1.1V,VIN0来自VCORE0,VCORE0来自cpu的针脚,现在不知道问题了,请教大家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桥没发出时钟信号 ,是不是桥坏了哟

网友A:
你去迅维报个被训班 出来就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迅维报个被训班 出来就是大神

你也是迅维培训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