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atom j1900cpu主板上电时序去哪找

楼主(2024-02-11):
一个工控主板,没点位图,也没时序,开机没显示,没知如何下手了。

补充内容 (2024-2-12 16:47):
主板板号:SV1-19016-C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A:
大概思路1待机供电2内存供电 3桥供电4总线5c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思路1待机供电2内存供电 3桥供电4总线5cpu供电

cpu供电1.0v已出来了,内存供电1.5v也出来了。其它没点位图不知测哪了。
BIOS  1pin 没波形只有高电平1.8v 2pin一样无波形
这主板开机自动上电,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按照台式主板思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1.0v已出来了,内存供电1.5v也出来了。其它没点位图不知测哪了。
BIOS  1pin 没波形只有高电平1. ...

把所有的pg rst查一下。

网友C:
根据主板板号,到鑫制造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主板板号,到鑫制造看看有没有?

主板板号:SV1-19016-C,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也可以到淘宝上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