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脑b470主板上的这

楼主(2024-02-12):
联想笔记本电脑b470主板上的这个是电容还是二极管,求指教,谢谢

网友:
两个都不像。

网友:
找月饼 报一个远程培训班吧……你这基础太差了

网友:
看图纸里标的是什么

网友A:
它下面的丝印是L8405,应该是电感。

网友:
470是电容。。。。。。。。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下面的丝印是L8405,应该是电感。

难道他画的不是ptc92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他画的不是ptc9201?

原理图有丝印就根据丝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