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问题

楼主(2024-02-12):
修理一个华硕B85m-k,开机不掉电,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重新刷了BIOS故障一样,这种是不是可以判断是桥坏了。

网友:
pg rst信号正常吗?

网友:
复位信号有

网友A:
示波器测量svid信号,还有cpu 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量svid信号,还有cpu rst

cpu rst电压1V左右,目前没示波器

网友B:
用的是核显还是独显?两个都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核显还是独显?两个都试一下。

二个都试了 ,都不行

网友C:
修好了,华硕bios问题,官方的是cap文件格式,需要去除文件中不用的部分再刷,不然要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华硕bios问题,官方的是cap文件格式,需要去除文件中不用的部分再刷,不然要报错

一般大家都是用809f,都是直接刷就完事了,除非你是老手兼为了省钱才用便宜的34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家都是用809f,都是直接刷就完事了,除非你是老手兼为了省钱才用便宜的341。

我是341哈哈,便宜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刷亮机的华硕B85m-k的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刷亮机的华硕B85m-k的BIOS?

请查收,我就是用的这个

B85M-K-ASUS-3602.rom

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查收,我就是用的这个

谢谢楼主,分享亮机的BIOS。

网友E:
这个板子的确老爱坏BIOS,华硕B85是咋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的确老爱坏BIOS,华硕B85是咋设计的。

我的理解这个和桥的ME模块设计有关系,BIOS中的ME模块是可以写的,可能在写的过程中出现错误,造成BIOS程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华硕bios问题,官方的是cap文件格式,需要去除文件中不用的部分再刷,不然要报错

不用去除啊,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可以直接刷的,重命名把cap改成bin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