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 给大家拜年了

楼主(2024-02-12):
大家新年好 给大家拜年了
直奔主题吧
年前收到一张苹果的a1708 820-00840 我用的820-00875的点位和图纸
故障 :说是换电池 换完电池随便的测试了下没有问题装机开机不认ssd
各电压找遍了没有发现异常进cpu的信号线也没有发现问题重植了下cpu故障依然
没有办法了测苹果硬件测试软件显示ssd有问题
奇怪的点 :用电源ssd运行一切正常 用电池开机就找不到ssd
                  充电芯片换了 smc换了 与ssd链接的电阻电容都查到了没有发现异常 与ssd链接的小ic也换掉了 故障依旧
大神们帮我一下吧 谢谢了 解决问题有偿当然

补充内容 (2024-2-15 03:14):
已经修好了 乌龙闹大了!!!! 2台机器都是ssd在搞鬼修好也没有想明白电源开机能识别ssd电池开机不能识别ssd

Apple A1708 .brd

820-00875点位

Apple A1708 .pdf

820-00875图纸

网友A:
恢复出厂或者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这么早就赚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或者重装系统试试。

谢谢 肯定先装系统了 再换cpu
已经修好了 一个是bios问题 一个是ssd 问题 二个1708机器让我修好都想不明白
后来发现二个都是ssd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早就赚票了,

谢谢关注 已经修好了 都是ssd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