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内存故障,很奇怪。

楼主(2024-02-12):
配置是i5 8.g内存版本的,原来不开机,发现晶振坏了,换了一个,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发现8g.内存,只有4g能用,刷bios不管用,应该不是bios和系统的问题,估计还是主板的问题,CPU右边,稍微掉了一点pcb,应该没事的吧??这种故障大概查哪里??是内存识别电路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主机测试流畅运行跑分,睿频可以到2.95g,感觉发热降低了很多,不怎么发热,跑分后,主机也只不过只有60°,比普通正常没坏的主板,温度要低。pe里面也只能识别到4g内存。

网友:
换上系统就好了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个人感觉应该CPU的问题,

网友A:
奥;你换装系统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你换装系统来

系统换了,不是系统问题,识别电阻,这个,对地阻值异常,正常应该二极管档压降0.8左右,这个测试2.7。和没装CPU一样,我怀疑这个掉点,或者u这个点的部分损坏。

网友A:
你好;你可以加焊一下 CPU 你就 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B:
我的一个是电阻那边有问题

网友C:
识别内存电路问题,找到识别电阻看有没有问题。还有掉点的看看是否有线路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可以加焊一下 CPU 你就 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了

这个变形了,不能加焊,很有可能加焊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是电阻那边有问题

你好,是哪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识别内存电路问题,找到识别电阻看有没有问题。还有掉点的看看是否有线路断的

测试,有个识别电阻那个,点通CPU,好像断掉了

网友D:
我之前修HP的,内存经常8G变六点几G可用,全是AMD的U会这样子,8G认到了,但是系统就显示六点几可用,任务管理器也是这样,系统装过也是这样,有没大佬解释一下,我很疑惑,遇到过两三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HP的,内存经常8G变六点几G可用,全是AMD的U会这样子,8G认到了,但是系统就显示六点几可用,任务管理器也是这样,系统装过也是这样,有没大佬解释一下,我很疑惑,遇到过两三台

是那种可插拔的笔记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HP的,内存经常8G变六点几G可用,全是AMD的U会这样子,8G认到了,但是系统就显示六点几可用,任务 ...

AMD的核显会占用一部分内存做显存,BIOS里可以改,一般是占2G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核显会占用一部分内存做显存,BIOS里可以改,一般是占2G

这么大个英特尔核显还是苏菲哪来的am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HP的,内存经常8G变六点几G可用,全是AMD的U会这样子,8G认到了,但是系统就显示六点几可用,任务管理器也是这样,系统装过也是这样,有没大佬解释一下,我很疑惑,遇到过两三台

AMD核显会直接占用一部分,Intel的是共享。AMD是占用,稍微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F:
请问大佬BIOS芯片是哪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佬BIOS芯片是哪个呀?

ec旁边那个。靠近风扇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修HP的,内存经常8G变六点几G可用,全是AMD的U会这样子,8G认到了,但是系统就显示六点几可用,任务管理器也是这样,系统装过也是这样,有没大佬解释一下,我很疑惑,遇到过两三台

2g分给核显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