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战神 Z7-KP7EC 8代i7独显上电0.39掉电 南桥电容电压

楼主(2024-02-12):
sr40b南桥待机电压,实测数据,有用的可以收藏下,板号gj5cnxx。
淘宝买了一个全新的换上还是一样,绿色蓝屏紫色的电压后面是按开关后的电压,所有电容都没有短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电压怎么这么低,测红圈内的电压和南桥上电容的电压一样只有0.4v

网友:
应该是这个红圈内电压

网友:
继续换桥,上电到0.4左右掉电的就是桥坏,估计你买的桥有问题,要不看看你桥装好没

网友A:
SR40B买全新工厂版的 不要买测试的

网友B:
没换桥以前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EC与桥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网友C:
太牛了

怎么来就干桥 先刷个BIOS不香吗

网友:
还是桥问题,遇到过买的新桥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牛了怎么来就干桥 先刷个BIOS不香吗

肯定刷过了啊,这还用问吗,维修不都是先搞容易的后再搞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桥以前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EC与桥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之前的桥烧了,电容都短路了,键盘排线座脱了,没焊好把桥烧了

网友:
哪只能再换个桥试试了。

网友:
这个版型桥买到不行的也会上到0.4掉电无cpu供电  bios有问题也会这个症状 既然之前就是南桥烧 你先多找几个bios刷看看确认不是bios问题  然后直接换一家买芯片 以前我遇见这种版妈个比明明只是桥坏 结果换桥就是不行 没有cpu供电 自从换一家买 和他买了十几个了全部都是上机秒  深圳市顺芯达电子芯片 你跟他说要全新原装最贵的那个

网友:
你买的测试版的吧  测试版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

网友:
我还奇怪你怎么没回我原来是我消息没发出去
这个b版型 还有z2air那个版型换的南桥是坏的就会出现开机到0.3几或者0.4无cpu供电
不过你手里这个bios也会导致  你多刷几个不同的bios试试 排除好

以前这个版我遇到也是明明就是南桥烧 换了南桥却没有cpu供电 被坑惨了买的南桥不行  后来换了一家买了十几个南桥全都一次性搞定
之前还有个同行也是换了不行 是他碰掉bios那边的电阻了 你观察一下
我买南桥的是  深圳市顺芯达电子芯片  你跟他说要全新原装正式版包上机的

网友D:
刚刚没注意看  南桥上怎么肯能有0.35 0.4的电压 这个很明显是南桥的1v供电  你直接测南桥电感电压正常不 电感正常  到南桥上就变低了 那肯转换管有问题  中途有电阻断了

网友(点评):
那个0.35 0.4的电压 还有个1.3的也许是3v 你测一下那些转换管的后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没注意看  南桥上怎么肯能有0.35 0.4的电压 这个很明显是南桥的1v供电  你直接测南桥电感电压正常不 电感正常  到南桥上就变低了 那肯转换管有问题  中途有电阻断了

看电路图应该是1.8v的,主板背面有电容可以测,图纸上是1.8v但是测量了只有0.8或者0.7 0.45 及0.35v,通电未按开关时是0.8左右,按了开关后就变成0.45了,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就是这个南桥上的电压及南桥位置主板主板背面电容电压不正常

网友:
买的有几率坏的

网友E:
边上有个0欧电阻变质了 很大的那个 要么在反面 碰到过两台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边上有个0欧电阻变质了 很大的那个 要么在反面 碰到过两台 你看看

哪一个?,2个大的有丝印没有问题

网友:
谁有sr40b,给我测试一下左边和右边2点的阻值是多少,有条件的话告诉我然后上机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40B买全新工厂版的 不要买测试的

工厂版有什么区别啊,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