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手机开了usb调试却连接不到电脑

楼主(2024-02-12):
我的手机是OPPO RENO2,在不打开USB调试时,经常出现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出错,不出现那个连接电脑的选项。打开USB调试时,也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把USB线拨掉,重新开关一次USB调试,立即又好了,但过一两天又会出现。想恢复出厂设置,太多APP的登陆密码忘记了,恢复出厂设置好麻烦。请部大师们,这怎么办才能不出错呢?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在linux系统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inux系统下试一下

象我这种只会用手机的菜鸟,真不知道 LINUX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