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4-02-13):
华擎h81 vg4 不亮机。查cpu rt8889无输出供电。 en脚低电平。找到点位图 发现是被拉低的 线路太繁琐 干脆把拉低的那路0欧电阻拆掉 cpu供电出来了。不跑码。查pcie无复位  io nct5573 p10脚的复位也是低电平。也就是说南桥没发出复位。查了好久没头绪 先刷个bios吧。官网找了个同型号的刷。无果。

查到pwM_pG这个信号 连着Q749的c级,Q749受Q748控制。Q748受slp s3#控制。q748 b级高点位,c级也是高电位 明显不对。换之。变成低点位了,Q749的c级也变高电位了 。pwm_pg信号恢复正常。复位都有了。还是不跑马。 再查到vccio居然变成低电平了 之前还是高电平的。想到刷过bios。换回原来的bios(还好有保存)。呵呵 vccio也正常了 亮了。

再次核查 原来rt8889的en脚也跟Q748有关系。元凶就一个。华擎主板设计就是紧凑。

网友:
楼主,挺辛苦,大过年的还忙着赚钱啊!

网友:
按时序修,弯路少走。

网友:
已经非常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