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主板打的胶是什么胶 用什么清洗

楼主(2024-02-13):
回收的网吧主板 发现关键敏感部位都打胶了 如图 这种是什么胶 用什么清洗

网友:
这不是网吧干的吧?网吧弄这个主板胶水干嘛

网友:
感觉不像特意搞的,先用酒精试下,不行用天那水,方法是先放些上去泡着,泡软后用洗板刷子刷。

网友:
直接用洗板水试试,看看能不能洗下来?

网友A:
绝缘漆起防尘作用,无需刻意清洗,万一要换芯片,热风枪就能吹下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缘漆起防尘作用,无需刻意清洗,万一要换芯片,热风枪就能吹下元器件

不是绝缘漆 那种起鸡皮疙瘩的胶

网友:
是不是三防漆!防潮的。加热软化弄掉。

网友:
这是进饮料了吧

网友:
这应该是进的饮料之类的吧

网友:
看主板貌似华硕H81或B85

网友:
进水了吧,要不就是饮料,应该没有网吧会给主板刷漆吧

网友:
可乐吧,洗洁精伺候

网友:
应该是UV胶,起三防作用,用热风枪100度吹会软化用镊子取就行。

网友:
用洗板水刷刷

网友:
被标题骗进来了,搞了半天真是打胶了……

网友:
明显是进水了   cpu座子旁边都长霉了

网友:
有一种是刷了防水的胶一样.

网友:
用洗板水

网友:
试过,天那水可轻松搞掂。

网友:
看起来像是进饮料腐蚀了

网友:
洗板水 洗刷刷

网友:
貌似进水的 痕迹

网友:
洗板水 搞不定吗

网友:
应该不是网吧特意打胶的。
应该是进饮料了

网友:
判断哪里有故障,就先刮掉哪的漆,不要全擦掉

网友:
华硕网吧专供的板,好像都有这个三防胶。

网友:
洗洁精洗吧 吹干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三防漆,不是胶水,用洗板水加棉花一擦就掉

网友:
是不是像玻璃胶?

网友:
三防漆,昂达B660主板就刷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