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主板上零件,在什么地方买?那个店好。

楼主(2024-02-13):
好多次都不能用。很烦,现在IsL95812也要买一个。

网友:
一般情况下,维修店自己是有料板,在料板上拆;像我这种不是专门干维修的就会在网上买,会买多几个。你都铜牌维客了,还问我们,是缺下载分了吧?

网友:
不缺分,马云家的,好多不好用。

网友A:
TB顺润成电子芯片店铺的芯片不错!

网友:
可以在闲鱼上同城购买废板,便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顺润成电子芯片店铺的芯片不错!

这家的芯片比较靠谱

网友:
我用他家的芯片80%以上的成功率。

网友:
淘宝上有

网友:
这是在做广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