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8515机器电源板故障求教

楼主(2024-02-14):
小弟手里有一台兄弟8515的打印机。
故障为 打开开关 机器完美运行没问题,只要不关机,功能一切正常。
但这时关闭机器,立马再打开,就不能通电。这时测得450v大电容电压正常,次级无输出。
当450v大电容自放电到没电时,再次打开电源,就能正常开机。
在关机,马上开,故障依旧,循环发生。
各位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还请赐教。

网友A:
这种换个起动滤波电容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换个起动滤波电容就会好。

咱说的启动电容是那个? 芯片14脚那个贴片电容?还是450V电容?

网友B:
主板问题  换主板上的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  换主板上的法拉电容

已经换过了。没有作用啊

网友(2024-05-0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两个机器都是这样的。。。楼主搞定了吗?法拉电容我也换了

网友:
450伏电容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