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引起的故障ondan78g

楼主(2024-02-14):
  内存条引起的故障
ondan78g5+台式机主板,出现不能正常启动,Win10提示准备维修系统,多开几次系统就坏了得重装,win7到标志动画就卡住,系统就坏了,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无奈想不出办法,就从最简单的检查供电对地电阻入手吧,查到最低一组对地电阻2.9欧,电脑供电对地电阻低是常态,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但因为它阻值最低其它又无从下手,就深入了一下,首先清楚了是内存条供电1.8V,虽然阻值低但电压值保持1.8V不变,拔掉内存条还是1.8V,似乎一切正常,那就再测测对地电阻十几欧,变化很大不能放过,测量拔下的内存条对地电阻2.9欧,经验告诉我找到问题了,应该是有零件击穿了,但看着那么多零件又有点为难,硬着头皮上吧碰碰运气,还好拆到第三个电容故障排除了,运气不错谢天谢地。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A:
这小电容还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电容还那么容易坏啊

不知这种电容坏的多不多,我就遇到这么一个,这东西引起的故障有点奇怪,它会损坏win系统 ,但纯dos系统下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棒,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