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游戏本的话,30V10A的可调电源够用吗?

楼主(2024-02-14):
以前一直用的是30V 5A的可调电源,虽然设置为CC模式最大电流可以到7A左右,但是最近测试游戏本发现明显是不够用了。在跑鲁大师的时候经常黑屏掉电。
30V 10A的电源不知道可以满足不?我看很多游戏笔记本的电源是230W的。照这样换算的话,电流恐怕在11A左右了。但是买30V 20A的可调电源,价格就比30V 10A的贵很多了。我想买的是带编码器数控功能的,因为之前吃过这方面的亏。电位器的旋钮用久了会失灵,本来设置为19V,结果在测试过程中突然抽风直接跳成30V电压,正在测试的本子瞬间冒烟烧坏。。。太惨了

网友A:
打算买这个,30v 10A 458元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你下手吧

网友:
我在拼夕夕上看到的用明纬电源改的  350w电源 应该是够用  不知道保护做的好不好

网友B:
就这种。。4位电流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种。。4位电流表

这种性价比应该是很好的,不过我还是想买品牌的

网友C:
买可调电源不建议你买迷你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可调电源不建议你买迷你主板,

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算买这个,30v 10A 458元

1310s好像6百多吧

网友A:
咸鱼优利德代理商便宜些。不过我刚才多多下单了龙威电源,毕竟功能一样,可能用料会有差别。到时候用下看看怎么样。

优利德主要是品牌溢价太多了,看网上别人拆解评测,22年的时候优利德这30V 10A产品多多百亿补贴350元就能买到。现在涨价很多

网友(点评):
跟科瑞源一样

网友C:
你上次的这种迷你的可调电源用不住,2个同行刚开始用的迷你的可调电源,用一年左右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优利德代理商便宜些。不过我刚才多多下单了龙威电源,毕竟功能一样,可能用料会有差别。到时候用下看 ...

建议买A数的小数点后面是3位数字的可调电源,看电流是比较准确一些。预算高的,可以买大品牌,预算低的可以买品牌小一些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上次的这种迷你的可调电源用不住,2个同行刚开始用的迷你的可调电源,用一年左右就挂了。

这样呀。了解了

网友:
没什么!技术是可以慢慢学的,工具不行,也挺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种。。4位电流表

如果是玩玩可以买,维修用就算了  炸鸡是避免不了的,精度也差很多(不是显示精度)。我改过 明伟 中兴 艾默生 动力源 3842 494.  最后维修用我还是买了成品。我自己也画过板子,最后还是买了睿登可调表头

这种改的我都是改好了然后卖出去给别人用

网友:
30v5a维修够用了,测试10a无法满足所有电脑,我自己用一个10a的,一个20a的,但精度少了一位,又单独加了一个电流表。   千万千万别碰那种便宜的diy的电源,自激  啸叫  精度差,很容易出问题 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