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迫击炮CPU供电固态电容损坏拆不下来

楼主(2024-02-14):
V星迫击炮CPU供电固态电容损坏拆不下来,烙铁440度不化  风枪480也不化。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BGA设备应该可以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A设备应该可以拆下来。

不敢用啊,BGA加热电容这不得爆炸了

网友C:
烙铁性能不行~和多少度没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敢用啊,BGA加热电容这不得爆炸了

哪就用下面搞个预热台,上面风枪可以调得不那么高 这样也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性能不行~和多少度没关系的

去年的快克T1100  用的T2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就用下面搞个预热台,上面风枪可以调得不那么高 这样也ok

搞定了,风枪硬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性能不行~和多少度没关系的

问了个老师  也是说我烙铁不行,我这都新家伙啊,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D:
贴片的脚很长的,我没用烙铁成功拆过。焊上都不好搞。说的无损

网友:
jbc245大刀头轻松拆下

网友E:
风枪吹下来这电容也差不多坏了,

网友:
你用低温焊锡,溶进去焊脚里面的原焊锡就好拆了

网友:
风枪吹到100多度,然后烙铁焊一下就顶出来了

网友:
找个红外预热台下加热,上面快克861DW伺候

网友:
电子钳把上面部分给物理拆了再拆引脚就好了

网友:
尖头烙铁不行!散热太快!

网友:
先中和,再洛铁,不行就热风枪吹板子预热下再用洛铁

网友:
烙铁可以加点助焊剂试试,

网友:
风枪吹下来,这电容也差不多了。

网友:
看了一下评论,用的都是好工具,这种情况只能说换人。

网友:
钳子一剪,烙铁一撸。还有什么下不来。不要的东西随便撸

网友:
90W烙铁随便拆

网友:
我用自制的T12就拆过主板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枪吹下来这电容也差不多坏了,

本来就是人为损坏了来换,只要拆下来就行

网友F:
如果用烙铁,传统的75w以上的,涂适量焊油,加适量焊锡,两脚同时加热,可取。假如用了150w的,一会就拆下来了,传统烙铁头大,聚热厉害。但我们用惯了袖珍烙铁,往往对传统冷眼。若用风枪,预热面积大一点,两脚上焊油,再集中吹两脚,所以难拆是因多层板散热,预热面大是对中间层作用的。但注意把控区域,不使焦板。

网友F:
以上评论有破坏性拆除的,极好用,去掉坏头,光剩脚了,烙铁小一点也无妨。还有烙铁头加热法,在酒精灯上加热烙铁头快速拆电容,前提是烙铁头稍大些,储热相对足。调节烙铁温度固然可行,但烙铁头局部区域热能不足,奈何?

网友:
风枪500度,烙铁500度,一起用,固态电容三秒就掉了

网友:
风枪使劲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上评论有破坏性拆除的,极好用,去掉坏头,光剩脚了,烙铁小一点也无妨。还有烙铁头加热法,在酒精灯上加热烙铁头快速拆电容,前提是烙铁头稍大些,储热相对足。调节烙铁温度固然可行,但烙铁头局部区域热能不足,奈何?

老板 简单两条评论,很专业很有文化 受教了!

网友:
多拆几个就会了

网友:
风枪直接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贴片的脚很长的,我没用烙铁成功拆过。焊上都不好搞。说的无损

这不是贴片的!这是直插的

网友:
买台预热台,加到200度,就好焊接了

网友:
我都是风枪烙铁一起上,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烙铁,传统的75w以上的,涂适量焊油,加适量焊锡,两脚同时加热,可取。假如用了150w的,一会就拆下 ...

老师说的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贴片的!这是直插的

用烙铁焊背面引脚

网友:
烙铁加风枪,没有搞不下来的

网友:
还是设备不行

网友(2024-03-28):
焊脚点上锡,然后再点试下

网友:
这种直接斜口钳直接剪掉完事了,都不用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