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拿来做维修电源 可行不?

楼主(2024-02-14):
0-99v可调 电流可调,最大350w

网友:
表头问一问是不是库伦计?

网友:
个人改装的电源,用它还不如其它正规厂家的二手电源呢,,

网友:
真是5花8门呢,中兴2400也不错

网友:
我是不买这个,电位器旋钮不如编码器加预设值储存的面板安全。没有OCP OVP和LOCK功能。之前用那种电位器的可调电源,修好了笔记本,插电源上测试,过程中19V突然抽风变成接近30V,瞬间修好的本子烧毁了

网友A:
我买的是这个。今天下午下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这个。今天下午下单的。

这款我研究过,缺点是电流表只有两位,觉得没法用,后来买了个固测的,四百左右,觉得也不值,就是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网友C:
这个是开关电源充电器吧!改装后保护措施完善吗?就怕失控串到99伏烧坏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这个。今天下午下单的。

带保护的吗?

网友:
强烈不建议,看似美好,烧一台笔记本可以买好几台电源

网友:
这种电源纹波不咋样,充充电池电池还能受得了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
肯定啊 OCP  OVP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开关电源充电器吧!改装后保护措施完善吗?就怕失控串到99伏烧坏板子!

把就怕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我研究过,缺点是电流表只有两位,觉得没法用,后来买了个固测的,四百左右,觉得也不值,就是找不到 ...

我还有个30V 5A的,5位电流显示。可以显示小数点后4位。可惜电流只有5A。打算和这个配合用。看待机用DPS-305CF,修好后测试用这个10A的

网友:
电位器的要好点的

网友D:
atx电源改的18年服役到今,调压最高22伏。5伏中间停档切换usb输出从未烧坏过电脑和手机平板。以前没设置USb转换的时候19伏接了个平板直接一缕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x电源改的18年服役到今,调压最高22伏。5伏中间停档切换usb输出从未烧坏过电脑和手机平板。以前没设置USb转换的时候19伏接了个平板直接一缕青烟

还得是看个人技术

网友:
我自己改了一个,初学者

网友:
行倒是行 但是最好买一个好点的

网友:
还是买个品牌的吧 稳定点

网友:
如果你不怕烧主板可以用

网友:
有保护,显示准确,推荐优利德的10A电源,终身质保

网友:
这个非常好用啊,非常稳定!

网友:
作为维修电源,还是用变压器的好些。

网友:
编码的程控电源更容易烧笔记本,还是传统的变压器安全靠谱。 我之前就是编码的程控电源,电压飙升到三十多,处于失控状态,老老实实用传统变压器可调电源。传统的可调电源电位器开路也会导致电压升高,所以传统的电源电位器要换成进口的。

网友:
我就买了,不怎么用它修,不稳定,电压小跳,刚买了个500+的表头,准备再买个前端电源给表头供电

网友:
这个玩意就像汽车一样,手动挡安全还是自动挡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