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这块技嘉主板播放PC

楼主(2024-02-14):
这是怎么回事
这块技嘉主板播放PC3000 dos图像,会出现花纹,文字正常,符号和除0以外的数字会变花,win系统下一切正常。

网友:
同一个PC3000 dos系统,在另一块主板上图像是正常的。

网友:
win系统没问题。

网友:
这也没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路过的高人能说几句吗?

网友A:
显存或者V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或者VBIOS问题

想刷bios试一下,手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