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R2.0 不能过内存问题

楼主(2024-02-14):
测试卡跑到53不动了,不掉电也不重启,有复位和时钟电压,内存供电也ok,现在找不到原因,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内存总线两个信号分別连着两个小三极管,更换那两个小三极管试下。

网友:
的确是这个问题,本来是通过12V控制smbdata和smbclk的导通,实际测量mos管是导通的,通过Vcc3上拉提高3.3v电压,时间有3.3V电压,但内存读取信号被mos截止了,所以测试内存上有电压,但无法读取到内存,直接导线连接修好,失去了12V的控制,也不知设计师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