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运行速度更快 卡顿更减少方法 只使用cpu大核心

楼主(2024-02-15):
大家都希望安卓手机系统运行速度更快 卡顿更减少 现在有个更好的方法可以 这是我突然发现的

那就是 现在的安卓手机都是大核心加小核心的cpu 这就是关键所在 简单说就是 把安卓手机所有的小核心全部关闭 只打开大核心 安卓手机系统运行速度最快 卡顿最少 根本原因就在于 小核心作为首先使用导致大核心却不是首先使用的 安卓手机当然达不到最好的cpu速度
所以
1保证你的安卓手机一定root 因为没有root无法关闭安卓手机所有的小核心

下载 镧系统工具箱 随便搜一下就找到了
镧系统工具箱目的就是可以关闭安卓手机尤其是高通cpu的安卓手机的所有小核心 这个软件必要的

下载了镧系统工具箱还不行 还需要下载一个桌面软件 这个桌面软件就是
adw桌面启动器
这个桌面软件就是把镧系统工具箱隐藏的开启关闭cpu核心的单独的功能界面显示出来的必备桌面软件 不然镧系统工具箱自带的正常界面无法关闭cpu小核心的

现在我演示一下如何关闭安卓手机所有的cpu小核心
首先安装 镧系统工具箱
安装后一定正常启动一次镧系统工具箱 不然隐藏的开启关闭cpu界面会打不开
再安装adw桌面启动器
然后启动一次adw桌面 不需要把adw桌面作为默认桌面的
然后在adw桌面长按屏幕打开adw桌面的菜单
依次按图片操作

图片操作步奏是
添加 自定义快捷方式 选择您的活动 活动
再找到 镧系统工具箱并展开 最后选择 处理器锁核心 添加到adw桌面就行了

注意 如果高通专属模式无法开启关闭cpu核心 取消高通专属模式对号再开启关闭cpu核心
只需要打开2个cpu大核心系统就能流畅运行 不需要把大核心全部打开 这样手机可以使用更长时间
cpu大核心基本都是cpu数字越大的 不是cpu数字最小的
把大核心打开再关闭所有小核心 才能关闭cpu0

也就是把所有cpu小核心全部关闭 包括cpu0都关闭 只打开大核心的cpu 就行了
你会发现安卓手机运行速度非常快 卡顿非常减少 而且打开各个界面非常快速
看看是否关闭了所有的cpu小核心有个方法 那就是用es文件管理器打开安卓手机根目录的/sys/devices/system/cpu/online这个文件 文件里面显示的数字代表哪个cpu核心开启 总之 所有的小核心代表的数字全部不出现就是正确的
比如出现6-7代表只打开cpu6和cpu7这两个大核心

如果大核心只有两个 小核心却有四个的cpu 那么需要先测试到底大核心速度快还是4个小核心速度快
如果大核心和小核心数量不一样 需要先测试到底大核心速度快还是小核心速度快
但是基本大核心是最快的 即使数量比小核心少
如果大核心和小核心数量一样 必然是大核心速度最快最好

一定关闭安卓手机所有的cpu小核心 小核心才是系统缓慢卡顿的根本原因

重点说明 安卓手机所有cpu核心打开反而才是系统缓慢卡顿原因 因为会默认小核心先使用 大核心不使用空载或者小核心负载过大才使用 这就使得系统默认都是小核心发挥作用 大核心没有发挥作用 所以 把所有小核心关闭后 大核心就会自然发挥作用 从而让系统最流畅

手机的大核心和小核心不能同时发挥作用 所以会根据情况选择 日常就是小核心发挥作用 游戏大核心发挥作用 所以 关闭所有的小核心就是让cpu发挥最好

当然也可以用命令方式关闭cpu所有小核心 下面的命令是关闭4个小核心 开启4个大核心 一般手机都是八核心
命令方式需要下载终端模拟器 且保证手机root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7/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7/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6/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6/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5/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5/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4/online
echo '1' > /sys/devices/system/cpu/cpu4/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3/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3/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2/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2/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1/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1/online
chmod 0777 /sys/devices/system/cpu/cpu0/online
echo '0' > /sys/devices/system/cpu/cpu0/online

注意 不同手机小核心代表的数字不一样 所以根据不同的cpu关闭所有小核心

注意 安卓系统是有温控的 需要把温控文件删除才能让cpu大核心一直使用 不然电池过低温度过高都会让大核心关闭 小核心打开
删除安卓系统温控文件用es文件管理器打开根目录的/system文件夹
然后搜索 thermal 把出现的所有带thermal字词的文件都删除 注意.so后缀的文件不要删除 不然有些安卓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删除温控文件后需重启手机让温控消失

还可以使用 镧系统工具箱 自带的温控删除功能 而且只是把温控文件权限全部取消对号无法读取使用 而不是删除温控文件 这样可以恢复温控
打开镧系统工具箱的处理器高级配置就可以取消温控
然后重启手机让温控消失

额外说明 让手机可以使用更长时间 还需要把gpu的频率降的最低 gpu基本用不到的
打开镧系统工具箱的处理器基本配置更改gpu最高频率为最低即可

额外说明 把低内存阀值oom各个数值设置最大也可以让系统速度变快
安装kernel adiutor然后找到 低内存清理器 把各个数值变的最大就行
当然也可以使用命令方式 需要安装终端模拟器
chmod 0777 /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
chown root /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
echo '262144,262144,262144,262144,262144,262144' > /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

现在手机处理内存都非常大 根本不用担心低内存阀值太大自动结束程序

补充内容 (2024-10-14 03:44):
只使用cpu大核心不使用小核心依然不能发挥cpu最快速度 因为cpu运行模式还需调整 最好把cpu调整为performance最高性能模式 cpu永远最高频率运行 但耗电发热大一些 可以只开一个cpu大核心关闭其他核心解决耗电发热

补充内容 (2024-10-14 03:53):
推荐使用interactive模式 但想达到最快速度 还需把/sys/devices/system/cpu/cpufreq/interactive/timer_rate这个文件数值设置最低 也就是10000 让cpu以最快的速度应答 timer_rate值越小cpu反应应答越快越不会迟钝

补充内容 (2024-10-14 05:56):
如果timer_rate数值可以设置为0就设置为0 0才是最快的速度 有些安卓系统不允许timer_rate文件数值设置为0 只能最低为10000
注意timer_rate这个文件根据cpu不同有不同的路径 但都是timer_rate这个文件

网友A:
会不会失去一些视频AI之类的运算能力呢

网友B:
root不容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ot不容易了吧

买可以root的手机

网友C:
还能这样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这样玩啊。。。。

是的 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 而不是开启全部cpu核心 开启全部cpu核心才是缓慢卡顿根本原因 因为默认小核心使用 大核心却不发挥作用

网友:
如果大核心只有两个 小核心却有四个的cpu 那么需要先测试到底大核心速度快还是4个小核心速度快
如果大核心和小核心数量不一样 需要先测试到底大核心速度快还是小核心速度快
但是基本大核心是最快的 即使数量比小核心少
如果大核心和小核心数量一样 必然是大核心速度最快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失去一些视频AI之类的运算能力呢

开启大核心平常会非常流畅 而且开启所有大核心就不会损失性能

网友D:
适应大核心功耗会增高吧。

网友E:
看起来一大堆,、

    要弄好,确实要废点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一大堆,、

其实就是关闭cpu小核心 没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应大核心功耗会增高吧。

大核心只打开两个就流畅使用 所以功耗反而不错 小核心虽然多 但没有大核心流畅 功耗未必比大核心低 我开启两个大核心后非常流畅 简直用丝滑形容 而且耗电一样没有啥区别

网友F:
我用的是scene,试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scene,试一段时间看看

这个软件没用的

网友:
还能这么个玩法,主要能耗怎么样,如果没有明显缩短的话可以整整看哈

网友:
没用,你这等于电脑变频,电脑还可以加大散热。手机不能。而且手机太卡换就好了,费这劲还容易废

网友:
当然有用 我的手机丝滑流畅太多了

网友:
而且一个cpu大核心就可以日常使用

网友G:
额现在的手机平时用都不会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现在的手机平时用都不会卡吧?

我的这个是给需要的安卓手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这样玩啊。。。。

是的 这才是最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