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多核电源DH6无输出的维修

楼主(2024-02-16):
我一台电脑老是出现硬盘坏道,更换新硬盘也是如此,有时还认不到盘,查原因原来是电源功率不足,遂拆电源检修,发现多电压输出部分电容鼓包,容量减小,寻得相同容量电容更换后上机不启动,测得绿线有4.2V 紫线有5V 辅助电源接近20V 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一秒停(无作任何电压输出),单用镊子触碰绿线风扇能转两秒且伴有吱吱声,原推动管D1616A一对已更换,所有后级整流都有拆下测量无故障,也更换过辅助电源芯片DM0265R 管理芯片WT7522 比较芯片AS339,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困境,望高手给支支招,求教了,不胜感谢!

网友A:
辅助电源20V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20V是不是太高了?

可是供到推动也没剩3V了 推动不了主电源工作,查这20V电路沿线都没有元件损坏,郁闷了

网友B:
先查查输出各路电压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有线路图修起来会容易很多。

网友:
吱吱声表示对管不平衡或者临近保护

网友C:
请教一下:输助电源20v,是在哪里测得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输助电源20v,是在哪里测得20V

这辅助电源不是推挽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输出各路电压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有短路的?。。。。。。。。。。

整流部分都有单独拆下来测量  没有明显故障,(除非暗病)对地也没有明显短路,难哦

网友D:
谁有这电源的电路图啊 难搞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谁有这电源的电路图啊 难搞哦

图纸很难找,可以参考WT7522的PDF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很难找,可以参考WT7522的PDF图纸。。。。。

应该是坏在外围的贴片,没有图纸,找不到参数,走线老走叉了

网友:
你如果原来电源只是供电不足,换电容以后,出现问题,那你应该看看换电容时是否有焊接短路或者是有断线的?

网友E:
这电源主控不是6800吗?先确定是高压还是低压问题,多半是pfc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主控不是6800吗?先确定是高压还是低压问题,多半是pfc不正常

这电源主控是WT7522的,比较器AS339,在没换电容之前也是电源一直重启,有时能进入系统 有时重启好几回,伤硬盘,才拆电源来维修,电容有反复确认正负极和耐压的匹配,现在就是感觉起保护,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得同时把电源的高压电容也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得同时把电源的高压电容也换掉!

测前端高压电容容量正常啊 820UF 200V,这也一定要换吗? 推动供电18V左右,推动信号2.2V是不是正常?测得推动变压器初级只有1.5V左右 感觉没有工作,推动对管也换了,推动平衡也量了没有故障元件,供电到推动变压器18V被下拉到1.5V左右,两个串联的751贴片电阻也没有问题,感觉推动没有工作啊,要怎么检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主控是WT7522的,比较器AS339,在没换电容之前也是电源一直重启,有时能进入系统 有时重启好几回, ...

7522是输出监控,强起测试pfc是否正常,高压端各VCC供电是否正常,限流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E:
你说的辅助电源20V应该是高压端的VCC供电,感觉有点高,一般是15V左右,不过也不是绝对

网友E:
如果强起还保护,那应该是高压端保护,查高压,如果强起不保护,那就是低压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强起还保护,那应该是高压端保护,查高压,如果强起不保护,那就是低压端保护

如何强启,小白菜一棵,忘告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辅助电源20V应该是高压端的VCC供电,感觉有点高,一般是15V左右,不过也不是绝对

我拆一台同品牌的低功率电源测的也是15V左右,但查其它电源这高压端的VCC供电是有范围的 所以我也没有纠结在这15V还是20V

网友G:
查看听一下你焊接的时候有没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看听一下你焊接的时候有没有连锡的地方?

这一点我倒是做的很谨慎,每次焊接完都有用洗板水清洗

网友H:
你这个DH6是半桥还是正激的

网友G:
电容有没有焊接反的,有需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DH6是半桥还是正激的

这电源是半桥拓朴+被动PF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容有没有焊接反的,有需要看看。

检查了两三遍了 没有呢

网友G:
将电源的主板的正反面拍成图片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将电源的主板的正反面拍成图片上传一下。

谢谢你 帮我瞧瞧啥故障。

网友G:
测量一下那2个个头比较大的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量一下那2个个头比较大的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两只大电容有量过,容量都正常啊

网友I:
应该还有不良电容没有更换完,不止是鼓包的电容,有些电容外表看不来异常,有电桥的话可以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还有不良电容没有更换完,不止是鼓包的电容,有些电容外表看不来异常,有电桥的话可以量量

用数字表测量电容容量高于实际容量,(数字表是UT61E+)例如2200UF测得2700UF左右,那电容是好是坏?

网友:
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输出整流后面的大电感匝间短路,郁闷死了  绕了很多弯路,能换的怀疑的都换了,这电源也是折腾了我一个春节 呵呵 修好了真开心,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回帖的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