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主板,报4f错误

楼主(2024-02-16):
检查主板,最开始usb保险坏了,换了一个,启动后电压,复位,时钟都OK,跑码到4f重启,bios也刷了,故障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A:
先拆外设看看 什么COM芯片 网卡 声卡 什么的。

网友B:
测一下所有usb数据线,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还有就是换个CPU看下,有的CPU挡了内存 他也是4F不过。

网友:
测一下所有usb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所有usb数据线,看是不是桥坏了。

测试了没短路

网友:
com 网卡 声卡外设先拆了试一下。

网友:
大几率系桥

网友:
1.05 1.7 内存1.5 0.75  桥1.5全部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不行就对调BIOS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外设看看 什么COM芯片 网卡 声卡 什么的。

都拆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再测量看看内存的条件看看。

网友:
9成是桥挂了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io对电压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