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3500版号19795-1 待机3v微短路 对地27

楼主(2024-02-16):
拆掉ec变成72  断开进显卡供电pu8501  0欧姆电阻 组值变成350  这个mp2884a带程序吗

网友A:
还有这种ecmec1515 内部也是有引脚的ec 怎么焊接的

网友:
带程序 尽量用料板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ecmec1515 内部也是有引脚的ec 怎么焊接的

有专用的值锡网

网友:
这个EC换好了 是不是要重新刷主板BIOS

网友:
现在是可以开机 报错 需要按ALT+F 风扇才能不狂转

网友:
但是按FN+X 下次重启还是狂转

网友:
这个是换的料版拆的

网友A:
没用钢网 拆下来把EC下面引脚用烙铁点一下 每个角都上锡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钢网 拆下来把EC下面引脚用烙铁点一下 每个角都上锡就可以

有钢网 均匀点  不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报错ALT+F 是不是要刷BIOS啊

网友:
重启就是报错 服务编码 输入 重启也保存不了

网友:
刷原厂程序就可以了 报错也没有了

网友:
这个EC 我问卖家 他说不用钢网也可以焊接 刚开始以为不容易焊接  上手后 感觉还不难 用旋转风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