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IN10下安装SQL2000教程

楼主(2024-02-16):
前言
这个文章主要适用于WIN10的环境,但是仍然想用SQL2000的小伙伴,步骤略微繁琐,请耐心观看不要跳步操作。
准备工作
1、SQL2000的数据库
2、SQL清除挂起工具
3、数据库管理工具
4、WIN10自动更新关闭工具
以上工具,在片尾我会打包给你们~~
权限获取
这个操作是第一步,也是相对最麻烦的地方~
首先,我们打开计算找到下面这个文件夹C:\Windows\SysWOW64

然后在文件夹上点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安全>高级

按了高级按钮之后,会弹出下面的对话框,再点更改按钮,然后如图所示再输入框(下面划√的地方)输入命令【Administrator】然后点击检查名称,自动生成完毕后点击确定即可。

接着我们再点编辑按钮,选择administrators这个用户,权限全部勾选上。最后点确定。就完成了。

通常以上流程走完就完成了,但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明明以上操作都做完了,但是下面替换文件时还是失败也就是意味着权限还是没有获取到,最后多次测试发现了问题所在。
(1)、重新选择这个C盘的SYSWOWO64文件夹,选择属性>安全>高级

(2)、然后选择Administrator账户,然后选择下面的编辑

(3)、按下图所示全部勾选上,然后点击确定

(4)、勾选上下图选项,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在进行下面的操作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文件替换
在sql2000的安装包里,找到sqlunirl.dll文件复制拷贝一下。文件是在SQL2000\X86\SYSTEM这个目录下。

把复制好的这个文件考到C:\Windows\SysWOW64这个目录下。替换原来的sqlunirl.dll文件即可。

在打开sql2000安装包时,记得右键,选择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包程序。也就是这个目录下SQL2000+SP4\X86\SETUP,找到SETUPSQL.EXE这个文件,右键,选择管理员身份打开,开始安装。
装好后,重启一下电脑,sql2000就能正常运行了。

注意事项
想了想还是有几点要说一下,以避免有些刚上手的同学不会
1、要在确保你的电脑没有需要更新的补丁情况下进行操作,也就是说你点击关机按钮没有类似【更新并重启】一类的提示。
2、所有操作做完务必使用自动更新关闭工具停用自动更新,否则一旦更新你又得重新来过
3、操作前优化好自己的系统,比如关闭或卸载掉各种防火墙、保护等
4、SQL2000安装比较简单,基本一路下一步就行,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用户模式那里要选择混合模式,用户名默认sa,密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跟你配套的软件协调好就行~
5、替换完文件,安装之前要先运行清除挂起工具,否则安装的时候有可能会提示挂起什么的错误
6、安装之前记得退出所有的杀毒软件,避免被各种拦截
尾语
以上就是关于WIN10环境下安装SQL2000的全部教程了,下面贴两张图片,供你们参考(下载链接在末尾)

网友:
说好的打工具呢?

网友:
学习了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比较详细的啊。。。。。。。。。

网友A:
可以设置成工作站模式,然后直接按呀,不需要那么多步骤

网友B:
你连个关注都不点就想白嫖,你道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成工作站模式,然后直接按呀,不需要那么多步骤

坐等大佬发帖阐述你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连个关注都不点就想白嫖,你道德吗

你眼瞎啊~贴子没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加分吗?

网友(2024-05-15):
请问下载链接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