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大神,激光彩色打印机转印带转动困难,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4-02-16):
如题。自用富士施乐cm215fw,一开始是打印有黑色竖条,换了转印刮刀后,出现开机打齿。再次拆开,更换了僵死的废粉杆后故障依旧。仔细观察发现是转印带齿轮打齿。用手拨动也是非常费劲。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你倒是给个图片呀?黑条是哪种黑条?有的黑条是激光器问题,有的是硒鼓刮板啥的,你没图片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给个图片呀?黑条是哪种黑条?有的黑条是激光器问题,有的是硒鼓刮板啥的,你没图片怎么回答你

感谢大哥回复。黑色竖条问题更换了转印刮刀后解决了。现在就是开机打齿问题。
我主要是想问转印带转动困难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很可能是刮刀的角度出现了问题。检查刮刀与转印带的角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刮刀的角度出现了问题。检查刮刀与转印带的角度。

这个怎么检查?转动起来是有些嘎嘎响。这个角度该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检查?转动起来是有些嘎嘎响。这个角度该怎么调?

重装,想办法让刮刀与转印带接触不要过紧,再在刮刀上粘些滑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