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标注

楼主(2024-02-16):
经常因为看图纸上零件的标识而头疼,因为不知道适用的标注标准是国标还是厂标,一长串的标注记不住,得猜,所以连猜带查地搜集了些资料,想着抛砖头引玉,但不知是否会往头顶扔石头砸了自己。
厂商编制标注是为PCB制板,重在元件电器性能,尺寸;所以零件有时不标具体型号,可能是能装下就行吧;以 元件值/尺寸/电器特性/耐压/误差精度排列;
以电容,电阻为代表
上图的C125,C95
1u/4/X5R/6.3V/K
表示容量1uf/0402贴片尺寸/X5R瓷片电容/耐压6.3V/精度误差±10%
电解电容的尺寸是直径,以mm计,
电器特性是填充材料,NPO和COG是超稳定类介质材料,是具有温度补偿的陶瓷电容,X7R和X5R是二级稳定陶瓷材料
电容精度误差通常用字符表示,第一类,绝对误差,通常以电容量的值的绝对误差表示,以PF为单位,即:B代表±0.1PF、C代表±0.25PF、D代表±0.5PF,Y代表±1PF,A代表±1.5PF,V代表±5PF。这种表达方式通常用于小容量电容器。这类电容的值可能会影响振荡频率高低。
第二类,相对误差,以电容量标称值的偏差百分数表示,即:D代表±0.5%,P代表±0.625%、F代表±1%,R代表±1.25%,G代表±2%,U代表±3.5%,J代表±5%,K代表±10%,M代表±20%,S代表±50%/-20%、Z代表±80%/-20%。以滤波电容为例,误差个几个uf影响也不会很大,看重的反而是耐压值;
电阻R234,235,237相对简单,390K/4没材质精度要求,390K,0402尺寸就行;
R230 标注0/4/SHT/M/X
0欧姆/尺寸0402/具有温度补偿特性/精度误差20%/X有说是包装
贴片有功率要求,电阻功率:
0201       1/20W           0603mm
0402       1/16W           1005mm
0603       1/10W           1608mm
0805       1/8W             2012mm
1206       1/4W             3216mm
1210       1/3W             3225mm
1812       1/2W             4832mm
2010       3/4W             5025mm
2512       1W         6432MM
精度字符:
D-0.5%; F-1%; G- 2%; J- 5%; K-10%; M-20%
图上D2
BAS40-05/0.2A/SOT23
肖特基二极管 耐压:40V,电流:0.2A,SOT23封装;40-04,05,06双二极管脚引出极性,

网友:
小白拜见大神!
我遇到不认识的直接拍照片发给某宝客服,有些就能给讲一堆型号啊原理啊作用啊之类的。有些商家特别懂,却不接维修主板的活!然后如果需要就买一个,不需要就关掉聊天窗口咯

网友:
上图CMOS清除二针插座
PH/1*2/BK/2.54/VA/D
2P插头/一行两列/直针/间距2.54mm/